企业
三菱GX simulator6-c怎么用不了啊

楼主(2009-04-29):
编程软件是GX Dereloger ver8一打开仿真,程序就自动退了。自动的说下啊

网友A:
有沒有啥錯誤提示?關於這類問題壇子里討論的帖子也很多,你的編程軟件能否新建工程?還有電腦操作系統是ghost xp嗎?

网友B:
可能和你电脑有关系,这个软件还是很好用的
三菱

楼主:
程序退出后,再次打开显示can not allocate share memory 电脑系统是XP SP3的

网友C:
先按工控网站安装顺序安装、然后检查你的内存是否大于512MB,因为我用的XP+SP3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