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5000与GOT的输入输出地址怎样定义的?

楼主(2009-04-29):
各位大哥,EV5000没有用过,现有个屏是MT4300C的,在PLC的输入输出地址栏内,输入地址类型和输出地址类型有什么不同?PLC是三菱的。例如我要做一个位状态切换的开关,在属性里输入地址的类型、地址,输出属性里输出地址的类型、地址。请问输入时PLC将数据给HMI、输出是HMI将数据给PLC吗???PLC将数据给HMI还可以理解(X、Y、M的值给HMI,地址类型、属性都还可以理解),但是HMI将数据给PLC ???HMI里地址类型和地址是怎样定义的呢???说明书上一带而过不清楚,希望哪位帮我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你所说的是切换开关吧,切换天关的输出地址是指,当你在HMI上触摸该按钮时,向PLC写入的地址,就是对PLC里的该位进行操作的意思,而另外一个输入是指HMI读取PLC里的某一位当前的状态,这个位可以与你的输出地址,也可以是其他地址,.总结,输出地址相当于是HMI位开关,输入位相当位状态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