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9):
我正在做一个项目,但不知怎么编写西门子PLC的定时激活程序,以前没学过 ,我用的是西门子200   CPU 224  继电器输出的I/O 是24的   带三菱F930触摸屏的     西门子变频器440    谢谢

网友A:
你把要激活的程序做成子程序,再设定时间调用,还有就是用中断,系统有定时中断时基
子程序可以把整个用户程序按照功能进行结构化的组织。一个“好”的程序总是把全部的控制功能分为几个符合工艺控制规律的子功能块,每个子功能块可以由一个或多个子程序组成。这样的结构也非常有利于分步调试,以免许多功能综合在一起无法判断问题的所在;而且,几个类似的项目也只需要对同一个程序作不多的修改就能适用。

子程序在调用时会保持当前的逻辑运算结果,但是不保存累加器(ACx)的内容
子程序在执行到末尾时自动返回,不必加返回指令;在子程序中间也可以使用条件返回指令
子程序不能使用跳转语句跳入、跳出
子程序返回时,回到调用子程序的指令后面,继续执行上一级程序
S7-200 CPU最多可以调用64个子程序(CPU226为128个)
子程序可以嵌套调用,即子程序中再调用子程序,一共可以嵌套8层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不能欠套调用子程序,被中断服务程序调用的子程序中不能再出现子程序调用
子程序可以带参数调用,在子程序的局部变量表中设置参数的类型;一共可以带16个参数(形式参数)
S7-200中使用中断服务程序来响应这些内部、外部的中断事件。中断服务程序需要通过用户编程与特定的中断事件联系起来,才能工作。中断程序与子程序最大的不同是,中断服务程序不能由用户程序调用,而只能由特定的事件触发执行。

无法准确预测何时执行中断服务程序。

中断服务程序只有由用户程序把中断服务程序标号(名称)与中断事件联系起来,并且开放系统中断后才能进入等待中断并随时执行的状态
多个中断事件可以连接同一个中断服务程序;一个中断服务程序只能连接一个中断事件
中断服务程序也可由用户程序取消与中断事件的连接;队列中的特定中断事件可以被指令取消;也可用指令禁止全部中断
中断程序只需与中断事件连接一次,除非需要重新连接
进入中断服务程序时,S7-200的操作系统会“保护现场”,从中断程序返回时,仍然恢复当时的程序执行状态
中断事件各有不同的优先级别
中断服务程序不能再被中断。中断程序执行时,如果再有中断事件发生,会按照发生的时间顺序和优先级排队
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到末尾会自动返回,也可以由逻辑控制中途返回
S7-200 CPU最多可以使用128个中断程序,中断程序不能嵌套
在中断程序中只能调用一层子程序,中断程序中的子程序不能嵌套,否则会出错
中断程序应短小而简单,执行时对其他处理不要延时过长,即越短越好
  • 下载积分:+1(谭新) 优秀文章,加分奖励
  • 下载积分:+1(lmyhao1985)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给你个示例:

    这个程序
    i0.0=1 控制计时器,=0停止计时,再=1继续计时
    I0.1=1 上升沿复位计时器或者定时时间到达1000秒计时器复位
    在第5秒到第10秒时接通Q1.0,其他时段关闭Q1.0
  • 下载积分:+1(lmyhao1985)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棋牌比赛免费得实物,闲暇好去处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子程序在调用时会保持当前的逻辑运算结果,但是不保存累加器(ACx)的内容

    这句话不太好理解,若直观理解,这段是错误的,子程序并不保持局部任何变量的逻辑运算结果,除非是全局变量。
    如果把这句话改一下就正确了。
    调用子程序时会保持当前的逻辑运算结果,但是不保存累加器(ACx)的内容
    调用与被调用是两个概念。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楼主:
    谢谢各位  我可能没说明白   我说的定时激活  指的是可以在断电的情况下  还能保存数据    现在一般的产品都会带有这样的程序

网友B:
    呵呵,不是可能没说明白,而是你问的和你要问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完全是两个概念。
    提供给你个程序:你也不用理解,直接使用就是了
    http://mycontrol.5d6d.com/thread-13-1-1.html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C:
    6楼的楼主,斑竹是问如何断电定时启动,你的答安是保存参数。不过,要定时启动,你的PLC就不能断电,如果断电了如何能谈到启动PLC呢?

楼主:
    是我的错  我说的定时激活  是一台设备使用一段时间后,就会自动停机,需要设计员去激活  这是保护设备公司的权利的   如果买方没有付完钱的话  就有把柄在手上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参与

楼主:
    谢谢  六楼的兄弟 你那个可以用来解决我的那个问题   就是设计一个定时一年的程序

网友B:
    呵呵,原来是要装个定时 炸----蛋,早说呀。
    保存数据可以直接实用 M0-M14 来保存,或者PLC内存,前面已经提到了如何保存数据
    而激活就要看你的能耐了,可以实用PLC时钟,各种时间中断,还有分钟脉冲 SM0.4 秒脉冲SM0.5,扫描周期脉冲SM0.6
    你需要作一个计数器,最好实用MW 或者VW,将计数程序,激活指令分放在不同的子程序中,要隐蔽性强,比如

    SET  M0.0,1  如果将后面的1改为3,M0.2 也会激活,同时程序中最好也用这个点,取消就失灵了,多条件组合隐蔽性更强,
    而关闭激活状态,可以实用正常运行不可能出现的I点同时为1或0来取消激活,或开始定时,哈哈,看你的喽。

    (另外电路上也可做个手脚,比如用一个从来不实用的Q点,一个电流不够就用2个,使其直接连接到电源侧,嘿嘿,程序一旦激活,
    小则损坏PLC的Q点,大则引起火灾,满意不??你乐意这样做?)

    现在不付费的是越来越多了,好像已经成了便饭,如何对付他们真是伤脑筋。只是要算准发作时机,如果发作时机不合理,你不但把鸡(回收款)弄飞了,蛋也打了,鸡蛋(信誉)打坏了,怎么浮小鸡呢?

    祝你好运!!!!!!!
    鸡不飞,蛋不打,小鸡鸡一窝又一窝!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C:
可以考虑用记数器和定时器一起做一个超级定时器

网友D:
那是定时停机程序,读取时钟,再与设定时间比较就行了,要用到转换指令。可以在HMI中隐藏个画面,用于设置停机时间。另外要考虑的是如何在自己不到现场的情况下,可以指导甲方解除此功能(比如使用输入点),这才重要,免得还要亲自去搞定。

网友E:
同意楼上的

楼主(2009-06-11):
谢谢 各位的参与 15楼的兄弟的想法 不错 给我灵感

网友F:
定时停机程序 ,应该可以这么说比较好理解点 ,定时中断的概念有不一样的

网友G:
定时停机以后让他输密码,解密的时候又不用去人,很简单的,我们经常这么干。

网友H(2010-03-29):
兄弟们,领教了!
取百家之长补己之短!

网友F:
直接调用系统的时间做子程序,与定时激活的时间作比较。结果就是你想要的。

网友I:
老外从不用这套,向来PLC的程序的文本都提供,这是咱中国人的发明。
我也是在国产的设备上第一次发现这个问题,而且设备质量有问题不去解决,还以这个方式逼尾款。
我直接把他的程序干掉重写就好了。

Email: hfzwz@qq.com

网友J(2010-05-02):
说的好。那样被人家知道,自寻死路。就不要想要钱了。那种鬼把戏谁不会啊。谁都会用。刚学跑。就想学坏啊。会点编程就高傲自大。还自主产权。我听到就晕。我干脆就把你程序删了。还加几次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