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9-04-29):
我单位有一台空压机,机组是双机头(英格索兰),我想改成变频控制,(原机组为手工控制活塞机组,当压力到设定时,机械卸载,二台电机功率都为15KW),请教用三菱何种型号带PID调节变频器,我的电机能用变频器吗?压力传感器如何选(我设定压力为0.7MPa),谢谢(我程序已写好,用三菱FX1S的PLC,一台变频器拖两台电机,工频与变频自动切换,)

网友A:
可以考虑使用FR-A740-15K-CHT 功率为15KW
二台电机同时只有一台变频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