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无1PG模块接MR-J2S伺服走位置控制模式求助

楼主(2009-04-29):
要用高速计数X0口去读伺服的脉冲个数,看了说明书,没看明白,本人新手,请问伺服反馈的接线应该怎么接

网友A:
有些问题不好说,PLC直接控制一般是输出脉冲,方向。伺服放大器的接线在PLC上完成,主要是回零信号,清零信号,FX2N好像没有回零这个功能指令,带动步进电机可以,带MR-J2S好象不行,要有专用模块如10PG ,10GM.既然三菱开发了定位模块,说明PLC本身带驱动器有缺陷,还是用定位模块吧,懂一个比不懂要好,定位模块精度肯定高。FX3U系列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