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 to hmi 不能下载 什么原因?

楼主(2009-04-29):
usb/ppi 数据线 s7-224xp 下载正常,tp178不能下载,提示不能建立通信连接,检查口、线等,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线缆不对嘛……用串口线缆下载HMI程序

网友B:
有以下几个可能性:
第一,TP178的通讯协议是RS485协议,你用PPI通讯电缆可能不行(具体行不行我没试过),建议你用原配的电缆。
第二,需要对触摸屏里的参数设置,控制面板里有个“transfer”你到里面设置一下相关参数,包括下载方式以及波特率等。
第三,检测你的WINCCFlxible里面设置的参数是否正确
第四,下载的时候,价格触摸屏设置在下载模式,即开机后,在三个对话框里面,点击“transfer”之后再下载
如果上述四点都注意到了,仍然不能下载请联系售后吧^_^
下载积分:+1(haiying)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