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强大的监视,GX Developer软件上在那监视?

楼主(2009-04-29):
GX Developer 在线 监视 似乎只能监视到程序里面X Y M C D什么的状态和数字,
我要想监视所有软元件的状态可以吗? 怎么做到呢?
比如我用CMP 指令M10为首址,但是程序里只有M11 那M10 M12可以监视吗?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在线监控的话 就不要用监控软件了 直接右击点软元件批量就可以了

楼主:
那图 就是仿真软件带的监视,难道GX 软件 没这样的功能吗?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你发的图我从来都不看的 你在线 按F3 监控 在右击选软元件批量监控 就可以看到几百个软元件的状态 M0到600每一个状态都可以看到
下载积分:+1(xxscwsry) 热心助人!

网友B:
我觉得很纳闷的事情是,既然程序中没有用到,你监视一个没有用到的软元件有意义吗?
Regards

楼主:
只是比方嘛
有时候也要监视用到的 Y M
不用在几千步程序里面找简单方便哇
直接看看就可以了哇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
当然可以,即使程序没有用到,它的状态还是存在的嘛。

网友D:
操作如下:在线-监视-软元件登录-软元件登录-输入软元件m10、m11、m12-监视开始。

网友E:
在线监视这点是可以做到的啊.
人与自然

网友F:
它的状态还是存在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