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tp-178的交流下

楼主(2009-04-29):
所用程序、 版本、 数据线 、常见问题 、现在还没连通! 焦急

网友A:
我在你上个帖子回复了,你说的那个情况基本上是连接情况,参考我那四点你再调试一下,如果是版本问题的话,不是这个提示,版本出了问题你可以OS更新一下,那个是刷系统,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你现在的情况似乎不是那种情况,所以按照连接问题来处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