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粉张力控制器问题

楼主(2009-04-29):
大家有使用磁粉张力控制器的吗?在控制张力时力矩逐渐减小电压正常(DC24V)不知是什么原因?求助。感谢。

网友A:
那估计磁粉不行了 换磁粉试试看呢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2009-07-17):
根据楼上提示,更换磁粉后问题解决。多谢。再问个问题;磁粉是否是由于温度高失效的?如是应控制在多少?

网友B:
碰到过类似问题,磁粉张力电压正常,24伏,力矩有问题,后来还是换了才好的,不过是供应商换的,不知道磁粉啥样子

网友C:
更换磁粉。力矩跟装多少克磁粉有关系。温度应该控制在60度以下

网友D:
就是磁粉更换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