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是否可以在一个小型PLC同时设置12个计数器??

楼主(2009-04-30):
请教。是否可以在一个小型PLC同时设置12个计数器??

网友A:
理论上如果PLC支持,可以设置任意多个,
但因为内存的限制等原因,实际上有一定数量的限制。

楼主:
谢谢回答。。
可否简单的描述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
可否简单的描述一下。。

网友C:
用哪种PLC?一般会有256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