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GP-PRO EX

楼主(2009-04-30):
我的项目屏是AST-3301WB PLC是S7-200 的, PLC程序里我把温度输入,和设置值,最后变成实数都放在VD里了,但是触摸屏里只能调用VW,怎么办啊。求救啊!!!

网友A:
VW 是16BIT的
VD 是32BIT的, 也就是DOUBLE WORD 的意思
下载积分:+2(hwsim)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2(虎门)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