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9-04-30):
我单位有一台设备,用西门子CPU224(不带CN),最近发现设备经常出现故障显示(用TD200),但实际检查无异常现象,想将此程序上载后看看,但有密码,用许多解密软件均无用(有的软件串口打开错误,有的软件串口已打开,但运行错误"8005"),我不知是什么原因,希望的到帮助,谢谢

网友A:
西门子的没解密过。
换个解密软件再试试。

网友B:
200的密码破解软件网上一大堆,但是我至今没找到能用的,不知道是我不会用还是什么原因,总之西门子的密码不太好弄!

楼主:
我换了许多解密软件,都不行,问了许多人说下载线有可能不行,不知如何是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00的密码破解软件网上一大堆,但是我至今没找到能用的,不知道是我不会用还是什么原因,总之西门子的密码不太好弄!
非CN的用网上的解密完全能够解开。CN的就比较棘手。

网友D:
用专业的软件解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