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 GP37-W2 与AB Logix 5000的地址 问题

楼主(2009-04-30):
请教前辈们!请问Proface GP37-W2 的地址与AB Logix 5000 系列的PLC地址是怎么映射的,谢谢!

网友A:
我所知的是 RS LOGIX 500 是给SLC500, MICRO-LOGIX PLC 的软件,
RS LOGIX 5000 是给CONTROL LOGIX, COMPACT LOGIX 的软件对吧?
首先你要用的是PRO-PBWIN, C-PACKAGE03, 要选择对的DRIVER,
[attachment=22784]
[attachment=22785]
[attachment=22786]
附件设置隐藏,需要回复后才能看到
下载积分:+1(zxwcoy)
下载积分:+2(hwsim)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2(虎门) 热心助人!

网友B:
看看看变变变$$$

楼主:
我看一下

网友C(2009-09-16):
看一下,怎么解决

网友D(2009-12-18):
我正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