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30):
图片::
如图所示:QB0--QB15,IB0---IB15.是什么存储区?在plc上还是模块上?

如图所示:QB0--QB15,IB0---IB15.是什么存储区?在plc上还是模块上?

网友A:
输入输出区。在CPU中。
欢迎大家访问我的BLOG:  http://ye_w.plcjs.cn/

网友B:
引用楼主njymail于2009-04-30 11:10发表的 profibus 通讯数据区 是什么?容量多大? :
图片::
如图所示:QB0--QB15,IB0---IB15.是什么存储区?在plc上还是模块上?

[attachment=22651]

首先CP342-5是西门子一个冗余模块,这个模块跟其他的DP从站(无论智能还是非智能从站)都有所区别,CP342-5的DP I/O区是虚拟I/O区,它与300的过程映像区是不同的,用户无法从HWConfig里面直接访问它的虚拟I/O区300里如果不编写程序,系统不能正常运行,通讯时YLINK和CP342-5的SF和BF会闪烁报警,这需要在300中FC程序中调用,这点类似于西门子的CP343-1的485模块的使用,这些是后话。
至于你说的存储区的问题,它比较特殊是个虚拟映像区!

楼主:
谢谢,还有几个问题:

   1,这个虚拟区容量多大?是不是就是输入输出过程映像区?
   2,起始和终止地址是多少?
   3,标示符是什么?
   4,用move指令如何访问?
  5,这个存储区是在plc上的还是在cp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