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30):
         我下载的三菱PLC防真安装过后,  为什么显示安装完成,程序里却找不到,自然是无法使用了,请大狭指点一二,不甚感激!
      yujiasen100@163.com

网友A:
在GX Developer软件菜单下的工具》》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就是模拟器的执行指令了。

你需要开启程序后方能执行该操作。

Regards
  • 下载积分:+2(zyfzxh) 热心助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GX Developer软件菜单下的工具》》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就是模拟器的执行指令了。

    你需要开启程序后方能执行该操作。

    Regards

    点击GX Developer软件菜单下的工具》》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无效。请指教。谢谢!

网友B:
    问题解决了。重新安装仿真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