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Help Me !!!

楼主(2009-04-30):
请问桥顿品牌的接近开关CHX-3015-E1 24V 具体是什么意思!
请个位大师尽快回复!!!

网友A:
Help Me ,I DONOT

网友B:
厂家的网站
http://www.chordn.com
(经常打不开)
你这个型号,只能看出是24V的,其他不知道

网友C:
既然找不到型号还不如去查一下控制线路。找个可以代替的接近开关替换之!!

网友D:
接近开关的工作原理不是很复杂,不行就换!

楼主:
因为我没见到它,接线没问题,关键是想知道它的外形尺寸和感应距离!
我猜的哦,它可能是30M的螺纹尺寸,感应距离是15MM不知对不!!

网友E:
我认为 直流24v供电,安装孔30mm,检测距离1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