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313c自带的I/O怎么用

楼主(2009-04-30):
师傅们;
我用313-5BF03的CPU,地址是默认的 I 124-126 Q 124-Q125, 硬件已有信号,但程序I 126 有反应 124及125没有反应,,后面槽号可以,是还有什么没设置吗,谢谢指点新手。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
它自带的IO使用上与普通IO无异。看接线手册即可。
如果不是接线有问题就是程序有问题!
另外没有看懂124及125是I还是Q,“后面槽号可以”这话怎么理解?
所以文字表述难以理解的时候最好拍照贴图上来。

网友B:
问题没说明白嘛!
跟普通IO模块一样用。
CPU313C有24DI,16DO,5AI,2AO,四千多元,性价比很好!

楼主:
非常感谢师傅的指点。
好人一生平安

楼主:
回sjm213 师傅;
接线没有问题,用监视变量表来看IB124 IB125 IB126 QB124 QB125 直接接入I124.0--I124.7 I125.0--I125.7任意一点都没变化,接入I126.0--I126.7 IB126的值有变化,输出Q124 Q125 没有问题,真弄不懂怎么回事,谢谢指点。
后面的槽我是指槽3以后输入输出点。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
继续看接线图……
cpu 313c.rar

楼主:
非常感谢sjm213 师傅,还附带了接线图给我,是我没有给L+加上电压,再次谢谢。
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