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零线

楼主(2009-04-30):
请问大家,如果PLC缺零线会烧坏吗

网友A:
缺零线PLC能有电吗?也不能正常工作呀

网友B:
单是缺零线的情况是不会烧坏PLC的

网友C(2009-06-07):
没有回路哪来烧坏

网友D:
都不工作了怎么烧啊

网友E:
你应该说清楚点

网友F:
没有零线PLC带电但是不会有显示,不会烧坏,要是单相380肯定会烧坏。

网友G:
什么意思

网友H:
不懂楼主什么意思????

网友I:
你是说缺接地线吧,却零线的话就没法用。确接地线的话,容易有错误信号。

网友J:
供电为单相电的PLC缺零线无回路不会动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