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30):
不知道:文本显示器..人机界面..触摸屏.这三个的具体作用和区分..文本显示器具体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文本显示器(Text Display)、操作面板(Operator Panel)、触摸屏(Touch Panel)都属于人机界面(HMI)。

文本显示器较为简单,价格低廉,一般只能显示几行文字等字符,利用简单键盘输入参数。因屏幕显示范围小,找需要的参数时需要进行比较繁琐的操作。

操作面板原理与文本显示器差不多,但是它屏幕显示较大,面板上按键很多,一般都具备功能键、数字键、方向键等,所以查找和输入参数时简化了操作步骤。

触摸屏则是将OP按键放到了屏幕内,画面切换及参数输入等都在屏上操作,所以画面可以做的很直观,画面分布完全由编程者自由掌握,编程自由性很大。
  • 下载积分:+1(232497244)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2(zyfzxh) 热心助人!

楼主:
    非常感谢..但不知文本显示器可不可以改程序编程?  PLC的手持编程器属于文本显示器吗?

网友A:
    文本显示器不能用于编程,因为它的卖点是价格低廉,同时也就不会有太高级的功能。
    它只是用来显示和修改PLC中的一些寄存器的数据。

    手持编程器不属于文本显示器。文本显示器是需要组态后才能使用的。

网友B:
    谢谢楼主的问题!谢谢sjm213的回答!

网友C:
    谢谢各位先知

网友D(2009-08-21):
    谢谢了
    系统的学习了

网友E:
    sjm213:你说的真好,学习一下。支持你

网友F(2009-12-26):
    不错,3楼讲的很详细。
    为了心中的梦想,我会不懈努力!

网友G:
学习了。

俺是新手,日后请各位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H(2010-10-10):
学习了,以前分不太清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