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模拟软件怎么不能用

楼主(2009-05-01):
我安装的是三菱编程软件DEVELOPER VERSION 7和模拟软件SIMULATOR 6,我编好程序开始模拟时编程软件就关闭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换了模拟软件的版本也是一样。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可能和你的电脑操作系统有关系!

网友B:
安装时你的主程序和模拟程序应当安装在同样的地址下才可以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