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装三菱哪个版本的触摸屏?

楼主(2009-05-01):
我刚装上了三菱编程软件,版本是GX Developer v8.34.仿真软件版本是:GX Simulator6-C
请高手指点,我应该装哪一个版本的三菱触摸屏.
谢谢!!!

网友A:
当然是最新的啊

网友B:
只要是GT Designer2,哪个版本的都可以。

网友C:
GT Designer是900和900以前的吧,GT Designer2是1000系列及1000系列后的吧,我装的是这两个

楼主:
谢谢,我装了GT Designer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