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1):
原来郑州一个叫诚信科技的做了一个砖机程序,最近老是不太稳定,现在又找不到这家公司了,想把程序下载下来再买个新的换掉,下载时有个口令,把口令关掉后下载了个97K的文件,可后来plc里面的输出全部关闭了,新下载的又装不上请信捷高手指点
PLC为XC3-48R-E 有许昌附近的给报个PLC价

楼主:
怎么信捷的各位老师都没有用过吗????????

网友A:
这在行内可能是催款密码,到了试用期限

楼主:
问题是不欠他钱,那PLC他们装上前摔到过,输入端子是他们用胶给粘上的,现在那家公司又找不到了

楼主: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信捷2.5版本有个关闭口令的功能

网友B:
张先生,你好!关于你的问题,提供以下意见仅供参考:
1、信捷PLC如果程序加密的话,目前是无法解密和读出程序的,想要源程序的话,必须找到原开发程序者。
2、PLC运行一段时间后,所有输出都关闭,说明程序可能加了限时保护功能。
3、你说的型号应该是XC3-48R-E吧,信捷PLC还是性价比较高的,价格可以私下告诉你,呵呵。
像你遇到的这个情况,可以如下解决:
1、找到源程序开发者,要到源程序,并取消掉程序里的限时等保护功能。
2、如果动作和工艺不复杂的话,可找人重新开发程序。
本人在河南洛阳地区,信捷的销售和技术可以交流,13525970712杨先生。

楼主:
源程序开发者找不到,现在编了一个程序又和触摸屏连接不上,《《不知道屏内的参数,信捷技术说2.5版读不出来,屏也要从做,》

网友C:
张先生,你好!
   本人是某砖机厂家电气技术人员。如果没其他办法可以考虑把PLC换成别的品牌重新编程,若有需要,本人可以帮忙。23568878@sohu.com或QQ442991861

网友C:
也可以手机联系我,手机号码已发至zhanghongli68@163.COM

网友B:
信捷低版本的触摸屏画面无法读出的。老兄这下要费点事重新搞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