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1):
    在学习plc是遇到了个题目,自己现在搞不定了请教高手了!

  题目是这样的。
  有一个车库门外有一个感应器x0,门内有一个感应器x1 车库门上有一个上限位开关x2     一个下限位开关x3    车库门开是y0      关是y1
要求动作是一次只有一辆车出或者进。门外的感应器感应到有车来,门打开碰到门上限位开关停止,车开进车库。门内的感应器感应到车进门后门关,碰到门下限位开关是停止。车库里面最多只能停10辆车,停满后外面再来车门不开,但车库里面的车可以出去。只要车库里面的车没满就能有车进去。门外有一个七段码的显示器能够显示车库里停车的数量,进一辆车就加一,出一辆车就减一。

网友A:
车是怎么出来没说啊····

网友B:
这个题目在进车时门外光电感应到如果车位未满则开门并记忆,待进入后,门内光电感应应到后计数,脱离后关门.出去时则相反.如果在关门过程中又有车进入则根据车位的情况开门牙。
高手,现在就是加数和减数的时候写不出来,能不能帮我写一下传上来??

楼主:
我现在就是在计数和减数的这段写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题目在进车时门外光电感应到如果车位未满则开门并记忆,待进入后,门内光电感应应到后计数,脱离后关门.出去时则相反.如果在关门过程中又有车进入则根据车位的情况开门牙。

能不能帮忙写一下传到网上来??谢谢了,现在为了这个问题都有几天没睡好觉了

网友C:
我帮你写了一个,可没法传到网上

网友C:
我写了一个不知到可以吗,

网友C:
我也是新手,大家相互学习把你的邮箱告诉我,我给你发过去,可能会有不对的地方,你在改改
  • 下载积分:+2(zizhud)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2(112233445566) 热心助人!

网友C:
    我也是新手,大家相互学习把你的邮箱告诉我,我给你发过去,可能会有不对的地方,你在改改
  • 下载积分:+2(zizhud) 热心助人!

网友D:
    建议初学者去学松下的比较容易!,件比较简单上手也快!

网友D:
    建议初学者去学松下的比较容易!软件比较简单上手也快!

网友E:
可使用INC及DEC指令来进行加或减,或使用一个双向计数器。
kamsing

网友F:
很简单的.

网友G:
呵呵,兄弟俺支持你

楼主:
我用的是三菱的

网友H:
使用加一减一指令,外加两只传感器来判定是进还是出.

网友I:
+-不就是用脉冲信号好了,INC DEC用下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J:
试试把INCP、DECP指令写进程序里去,应该不会很难的。具体你自己试试看。

网友K:
你用传感器,有没有考虑到人的进出这个问题呢?还有停车时间进出刷卡交费的问题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B:
这个题目在进车时门外光电感应到如果车位未满则开门并记忆,待进入后,门内光电感应应到后计数,脱离后关门.出去时则相反.如果在关门过程中又有车进入则根据车位的情况开门牙。

网友M(2009-12-22):
有现成的梯形图吗,好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