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求助:232模块的电流通道如何配置

楼主(2009-05-01):
我不知道电流通道如何配置。本来我以为电压通道为AQW0,AQW2,电流通道为AQW4,AQW6,但实际上不是,难道需要设置什么东西吗,我不知道,请用过的朋友能告知,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A:
电压和电流输出共用一个地址,模块上每个通道各有一个电压和电流输出端子,视设备不同,连接到不同的端子上。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楼主:
我直接测电流为什么没有显示,用万用表直接测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