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1):
CP1H时序数值设置错误 上传到了PLC,提示无法转换模式,关闭编程软件后,再次连接USB无法识别,使用RS232还是无法连接到PLC,运行灯亮。求救下该怎么办?PLC报废了吗?

网友A:
我用了那么久的CP1H的从来没遇到过你说的那个问题呢
怎么样才能弄的出你说的那个故障啊
我也想看一下

网友B:
方法一 可以用存储盒来重新传送系统参数!
方法二可以用PC调试软件将PLC置于编程模式,此时可以通讯!重新修改时序值!下载即可!
  • 下载积分:+1(wsir123) 热心助人!

网友C:
    我也刚刚用存储盒恢复过来
  • 下载积分:+1(wsir123) 热心助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方法一 可以用存储盒来重新传送系统参数!
    方法二可以用PC调试软件将PLC置于编程模式,此时可以通讯!重新修改时序值!下载即可!

    对极了!
  • 下载积分:+1(wsir123)
  • 昆仑通态解密,Q系列运动模块,Q系PLC解密,S7-200 SMART解密,海泰克PWS-6XXX系列解密, MT6103ip/8070iE系列解密 FPXH GOT1000、GT11、GT12、GT32,台达DOP-A57、DOP-B10屏,ES2,汇川HU1,HU2解密 QQ微信:1056748134 ,手机13959970662 ,www.qzlygk.com

网友E:
    PC调试软件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A:
    请问时序值修改在哪里修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请问时序值修改在哪里修改

    在左边工程区有个设置,——》时序——》监视循环时间改成4000,循环时间32000。退出设置
    然后连线,在线工作,传送到PLC,单选设置打勾,其他不打勾,确定,即可。试试吧,我的软件可要先下着防着。
  • 下载积分:+1(wsir123) 热心助人!
  • 昆仑通态解密,Q系列运动模块,Q系PLC解密,S7-200 SMART解密,海泰克PWS-6XXX系列解密, MT6103ip/8070iE系列解密 FPXH GOT1000、GT11、GT12、GT32,台达DOP-A57、DOP-B10屏,ES2,汇川HU1,HU2解密 QQ微信:1056748134 ,手机13959970662 ,www.qzlygk.com

网友F:
    我也是在论坛上见某位人兄说的修改时序来导致PLC的看门狗出错来进行破解CP1H的,但试后PLC没有解到,却出现了故障,手头又没有存储盒,USB连机又连不了,真惨啊!
    忘记了是在那里见过那位人兄讲的这个害人的方法,怎么办好呢?

网友F:
    我用了拆电池放电的方法也不行啊?

网友G:
    建议用串口调试工具,连接RS232C口,发送@00SC0050*回车。发送周期设为100,自动发送。

网友D:
我能解决!QQ:1056748134
昆仑通态解密,Q系列运动模块,Q系PLC解密,S7-200 SMART解密,海泰克PWS-6XXX系列解密, MT6103ip/8070iE系列解密 FPXH GOT1000、GT11、GT12、GT32,台达DOP-A57、DOP-B10屏,ES2,汇川HU1,HU2解密 QQ微信:1056748134 ,手机13959970662 ,www.qzlygk.com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建议用串口调试工具,连接RS232C口,发送@00SC0050*回车。发送周期设为100,自动发送。
这个方法不知道行不行,不过我的PLC上也没有232的通信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