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能启动

楼主(2009-05-02):
我的电脑今天出现点问题。
现象是这样的:启动一会儿(还没进入系统)然后就自动重启。以前也遇到这种现象的但是我换个电源就OK了。
还没到两年又这样了。我想电源没这么容易坏的。有没哪位兄弟遇到同样的问题。很头疼!

网友A:
怎么每人回答?是不是机箱里面太脏了

网友B:
我的本子以前也犯同样的毛病。
拿到售后服务告诉是内存条不兼容(后加的内存)和电脑的温度过高导致的。但是最后检查发现都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最后只能换主板才好的。
检查内存,电源,CPU温度及散热器的温度,主版。
另外在出现故障之前有没有安装过什么软件。

网友C:
电源不好吧,这样子的情况很多地方都可能引起,最好看电脑启动到在哪个地方才这样,还是随机的,还是先看看电脑的启动流程吧,这样才好判断

网友D:
引起这种故障很多也很难说得明白,请先清洁主板接地线,再启动看看,

网友E:
大家都是高手,我们来这里学习了

网友F:
这种情况应该是电源问题。有时把电源插头拔下重新插上就可以了。

网友G: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你系统是盗版的!你一更新就会有一个系统认证插件被安装上去了!到市场去花几块钱买一张盗版的系统盘《自动安装》的吧系统重装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H:
如果换个电源好了,你就换个品牌的

网友I:
楼主说的不够明细丫 电脑什么配置?
系统是XP还是VISTA?
还有就是电脑自动重启时有无提示,如有 提示什么?
电脑自动重启,一般为系统启动项被破环,有的操作不当有的则是进H网被病毒破环。
楼主说的尽量详细点,我好给你分析哈
不介意就加我Q:547149807 答案:工控

网友J:
启动时电源要求较高电流 电流过大电压不够cpu保护了吧,多为电源功率下降了

网友K:
重新安装系统看看!

网友L(2009-06-15):
楼主,结果发现什么问题。说来学习学习!我也认为电源问题。

网友M:
不能说一定是哪一种问题,内存有问题也会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N:
我遇到过,电源质量不怎么样,建议换个电源吧!刚开始我还以为是我的电脑主板的问题!
飞刀,又见飞刀
yanzhi2008

网友O:
检查一下你的开机和重启动开关,按下后是否能复位。

网友P:
大部分出现这种现象与开关电源有关.你打开电源盖后看看有没有电容爆桨.特别是5V或者12V两处.另开关不好也会出现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