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三菱A系列plc程序读取为何没有注解

楼主(2009-05-02):
三菱A系列plc程序读取为何没有注解 急

网友A:
点VIEW下的COMMENT。再看看。是否有注释。如果没有。那么表示程序本来就没有注释。

网友B:
一般不会有多少人会把注释写到Plc中,所以你读取得程序就没有注释可以显示了

网友C:
也是2l楼的r观点,但你可以自己添加注释。

网友D:
我觉是也是
一般的设备里面都是不传程序注解上去的

网友E:
人家作者没注解,你怎么看的到?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网友F:
同意2楼观点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楼主:
三菱A系列plc程序有注解 ,小鬼子读取时有注解,我读取没有注解是怎么回事?设置问题吗?

网友G:
首先读取选择读取的项目有没将 注释 项选进去,然后在程序中点VIEW下的COMMENT或者按CTRL+F5,如果还没有注释那就在设备程序本来就没有注释

网友H:
同意楼上的观点.如果设置没有问题,只要有I/O说明,自己把它注解上去了.

网友I:
小鬼子使用的源程序作监控的吧?

网友J:
注解占用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