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路

楼主(2009-05-02):
刚学PLC想做实业,请问哪位高手可以把三菱MR输出改为MT的,没见过MT输出的内部电路,只改2个点驱动步进电机,具体电路图和电子元件型号能提供一下吗?

网友A:
如果只是学习做实验的话
三菱的Y0 Y1可以用来驱动电机虽然是MR的但是玩玩频率降低一点脉冲少一点也是可以玩的
改的话麻烦 如果好改的话那厂家就没必要分MR跟MT了
个人觉得没必要去改

网友B:
把继电器改 SN-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