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谢谢!

楼主(2009-05-03):
现在有一负荷传感器(称重)输出4——20mA,量程是一吨,欧姆龙PLC模拟量的分辨率不是12000吗?这样算一个数代表83.3克,我怎样计算能让它精确到10克或者1克!请大家帮忙解决一下,谢谢了!

网友A:
4-20MA对应称重为0-1000KG,对应数值为0-12000.
可以算出1MA对应的重量为1000/(20-4)=62.5KG=62500G
1MA对应的数值为12000/(20-4)=750
根据以上可以算出1G 重量对应的数值为750/62500=0.012
这样应可以根据PLC的读取的数值除以0.012得到较精确的重量.
以上的计算由於有小数点,计算时采用PLC的浮点运算指令这样才能达到精确的效果.
故PLC选择时请选择有浮点运算的型号.

网友B(2021-06-14):
对负荷传感器(称重)输出4——20mA,量程是一吨,居然通过调节PLC的浮点运算指令用来称1克或10克感到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