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TP277屏的问题

楼主(2009-05-03):
有一块西门子TP277屏,用WINCC程序编写好后下载到该屏.出现全部按钮和数字键都是偏一定的距离.具体的功能是没有变化,操作起来很是不方便,请同行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A:
在屏幕的桌面上有屏幕校正图标,点击它进行校正即可

楼主:
LX1971请你能否说的再仔细一点,谢谢.

楼主:
现在已解决了,步骤: 1;选中"OP"功能键.打开"OP PROPERTIES"对话框,选择"TOUCH"功能. 2;按下"RECALIBRATE"键,校准十字准线的中心及另外的四个位置的十字准线. 3;在30秒以内触摸屏幕,即会保存新的校准植,关闭对话框.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