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面那个k1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5-03):
from k1 k29 k4m0 k1
我想问的是后面那个k1是什么意思,说明书上是传送点数,不是很明白,请大侠帮忙

网友A:
说的白一点,就是需要传送的数据长度。

楼主:
假如说里面传送的数据是4095,那我的应该写k几

网友B:
将一号功能模块中的BFM的#29读出传送到以k4m0开始的一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