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定了不能使用的COM口 ” ,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5-03):
我安装了GX Developer Version 7 和仿真软件GX Simulator6-C ,在GX Developer Version 7中编辑好梯形图,转换后,执行“写入PLC”,结果显示“指定了不能使用的COM口,请确定COM口的设置后再执行”,这是什么原因?如何设置?
两软件都安装在c:\MELSEC\

楼主:
我知道了,原因是我没有实际的PLC设备接到电脑
那又该怎样使用PLC仿真软件?

网友A:
首先你要知道你的电脑是用什么口与PLC通讯的,然后在软件通讯设置里设定一样的COM口与他通讯,不就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了,原因是我没有实际的PLC设备接到电脑
那又该怎样使用PLC仿真软件?
工具菜单下的启动梯形图逻辑测试功能就是仿真。

楼主:
启动梯形图逻辑测试功能后,有没有快捷控制各输入继电器的状态的方式?
在"软元件测试"设置,有点麻烦

网友C(2009-06-12):
一,你是否禁用了串口?
二.串口的波特率是否正确设置?
三.是否串口程序丢失?
我遇到过一次,串口不可用,以为是串口烧了,就买了个USB-COM,后来有一次重装系统,串口又能重新工作了.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D:
将你的数据线插在电脑上你要用的那个USB端口上,进设备管理器找到端口——展开端口——双击连接的端口——会初现对话框——点击端口设置——点击高级——将COM口号改为COM1或COM2(要是空置的)确认后退出

网友E:
串口设置不对 如果以前通信正常 将通信线拔下从新插上应OK

网友F:
你的PLC指定的COM口被别的程序使用了或和以上几位说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