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X程序超过8000步,如何将程序写入FX-EEPROM 8扩展寄存盒啊?

楼主(2009-05-03):
我用的是FX2N的PLC,内置的8000步存储容量以不够用,我编的程序是11200步就买了块FX-EEPROM 扩展寄存盒,请问如何将程序写入FX-EEPROM 扩展寄存盒啊?
急急!!!!!p

网友A:
先把PLC参数修改。

网友B:
装好扩展寄存盒,修改PLC参数中的程序容量
再连接PLC下载程序到PLC中。

网友B:
注意:要买16K的存储盒.

网友C:
1,超过8K还要写入8k以上程序,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2,注意:要买16K的存储盒.

网友B:
使用存储盒就不能使用内置的存储器了。

网友D(2009-06-09):
本人用SFC编写,如果是8250以下的是可已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