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S7-200的模拟量

楼主(2009-05-03):
请问S7-200的模拟量信号0-10V对应PLC的数据是多少?

网友A:
0-32000!西门子S7-200的AD转换器是12位,后面加了3位再处理了就变成32000.

楼主:
那不是2的15次方=32768 差几百精度不影响吗

网友B:
就用0--32000

网友C:
而且是线性的

网友D:
0-32767

网友D:
经过实际验证的

网友E:
手册上有,是0---32767,也就是 2 的15次方减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