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井道上下强迫减速限位有什么作用

楼主(2009-05-03):
[post]井道上下强迫减速限位有什么作用.rar[/post]
附件设置隐藏,需要回复后才能看到
下载积分:+5(ymmfa) 感谢分享

网友A:
xue xie yi xia

网友B(2009-06-20):
我正用呢
看看

网友C(2009-10-18):


网友D:
学习一下.向高手学习。
码垛机,灌装机械,套袋机,水处理设备。

网友E:
好神密哦

网友E:
在电梯井道上下端减速位置处,都装有强迫减速限位。根据电梯速度的不同,每端站强迫减速限位可能只有一个,也有可能有两个以上。

    在早期的电梯,强迫减速限位的功能就只有一个,就是电梯上行到上端站碰到向上强迫减速限位时,切断电梯快速回路,强制电梯减速,由快车转向慢车运行。反之,快车向下运行到下端站强迫减速位置处,也强制电梯减速,由快车转向慢车运行。

    随着电梯控制系统的发展,目前大部分电梯的楼层位置控制用旋转编码器来控制。当旋转编码器本身出现问题(如编码器光栅有堵塞的情况),或电梯运行时钢丝绳在轮槽中有打滑的情况,或曳引轮槽有磨损使曳引轮节圆直径变小,或钢丝绳变细等情况时,电梯运行时计算的楼层数据就可能会与当初写入电脑的楼层数据有误差。所以必需要要有一个位置来对电梯位置信号的校正,减速限位开关就是一个重要的位置信号,大部分电梯都使用这个开关来进行楼层位置的校正。

    用减速限位开关进行楼层位置校正的原理是:当电梯安装完成在写入操作时,就把减速限位开关的位置信号记录并记忆在电脑存储器中。以后每次运行到这个位置时,先经过实际数据与原来数据的对比,如误差较小,在设定范围内,就把原来记忆在存储器中的数据取出替代当前的数据,用来清除由于种种原因引起的计算误差。并且强制使电梯复位到端站楼层。但如误差较大,就会发出程序保护,使电梯进入“保护状态”。

    也有些电梯在检修运行过程中,并不以旋转编码器来计算楼层,而是以轿顶上的平层感应器插入隔磁板的过程来计算楼层位置。如果以检修状态在一个楼层附近反复来回运行,就很容易引起计算错误,出现电梯的“错层”现象。所以这些电梯在经过检修操作后,转换到正常运行时,电梯必须先运行到端站进行校正后才能完全进入正常运行。

    还有一些电梯,在写入操作时,电梯的减速距离是由减速限位的安装位置来确定的,在安装时减速限位开关的安装位置很重要。安装位置不对,就相当于设定的减速距离不对,这样电梯就很难正常运行了。

    由于减速限位开关的重要性,所以控制系统也采取必要的手段对其进行检测。当电梯安装调试正常后,这个限位开关的位置也不能随意变动,否则电脑对其位置检测出现与原来记录的数据有较大误差时,就会出现程序保护引起“死机”。

网友F:
有什么作用?
QQ:419830770
E-MAIL:jchdt@163.com
电梯行业

网友G:
不知道呀, 你说来听听看

网友H(2010-02-28):
看看,学习一下
知识改变命运 诚信创造成功

网友I:
,能说详细的吗?速度缓冲不能肯定!

网友J:
不自己到

网友K(2010-04-28):
[ post]井道上下强迫减速限位有什么作用.rar[/post]
最后那天,我看着你,你对我笑。

网友L:
m,nm,mn,mn,m,

网友M:
看看看看看,能有啥

网友N(2010-07-18):
我想看看你啊

网友O:
应该是上下防冲(端站)开关,顾名思义了,
一路走上来

网友P(2010-11-11):
这是一个安全装置,当桥箱上钢丝出问题或桥箱失速后这个装置就起作用了

网友Q(2011-02-23):
不明白 学习一下啊
希望来电探讨

网友R:
正常减速失灵后强行减速,还有错层修正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