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无人能解!!!

楼主(2009-05-03):
三菱F940GOT的画面分级密码只设定了2级的,系统自带的15级画面不能显示了,RS232口被PLC占用,所以不能和PC通讯了。哪位大哥能否帮忙解决,非常感谢!!!
关键就是系统菜单进不去,无法和PC通迅

网友A:
一个简单的,问题进到F940的系统菜单下,把通道连接设定以下,不要和PLC通讯改成和电脑通讯,不就得了,用解密软件读一下密码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C:
严重同意!

楼主:
要是能进系统菜单就不说了啊.
系统菜单没有设定密码,但是系统自己给设定了,进不去了啊

网友D:
现在也就是说连系统都进不去了啊!!看来复杂了哦

网友E:
还第一次听到

网友F:
第一次听,见识啦

网友G:
不要和PLC通讯改成和电脑通讯,不就得了,用解密软件读一下密码,最好用串口调试软件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