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的每个参数是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09-05-03):
三菱伺服电机的每个参数是代表什么意思,对伺服电机怎么控制?脉冲的多少和控制电机的转数是怎么算的啊?

网友A:
你要看三菱伺服电机参数手册即可!

网友B:
楼上说的对,手册上都有的

网友C:
多看看伺服使用手册。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