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PLC 怎样调试编写好的PLC程序?

楼主(2009-05-03):
没有PLC ,怎样调试编写好的PLC程序?最好要有按钮可控制输入继电器和动画指示灯显示输出继电器的状态
本人觉得GX Simulator6-C使用不够方便(输入继电器的状态改变不方便)和结果显示不直观
如果能有FX-TRN-BEG-C(下图)的这种效果就好了
FN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
用过GX Simulator6-C,但它输入继电器的状态改变不方便,结果显示不直观
用过FX-TRN-BEG-C,但它只是一种教学软件,没有通用性
有没有其它的模拟软件?

网友A:
没有见过更方便直观的软件了哦。
如果有的话大家早就疯抢了。

网友B:
三菱的模拟软件还是比较好用的

网友C:
用仿真软件啊

楼主:
大家用GX Simulator6-C,是怎样改变输入继电器的状态的呢?

网友D:
再做个三菱的人机仿真,想放什么按扭,开关都行
东莞市宜和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ehetech.com

网友E:
很少这样试

网友F:
我有三菱PLC中级的模拟软件啊,FX-TRN-DATA,中文版的,FX-TRN-BEG-C只是一些简单的程序模拟,想深入学习,就用FX-TRN-DATA,,,想了解的话加我QQ:515277727.

网友G:
就是用仿真软件好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再做个三菱的人机仿真,想放什么按扭,开关都行
这个还是得有PLC做在线模拟才爽啊,没有PLC做真实测试想要写出一个好的,到位的程序蛮麻烦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大家用GX Simulator6-C,是怎样改变输入继电器的状态的呢?
GX应该还可以的
仿真外部设备的运行 - I/O系统设置功能
建议到下载去下个GX的说明书看看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J:
用三菱的模拟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K:
学习一下,看看别人的经验

网友L:
我也有学习软件

网友M:
是没那么直观

网友N:
用仿真软件就行了

网友O(2009-06-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