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编码器测位移

楼主(2009-05-04):
现有台机器要改造,要将电机带动的执行机构移动的距离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用编码器的ab两相和三菱FX2n的PLC的高速计数器来做,现在有个问题是怎么判断电机的执行机构是前进和后退呢?

网友A:
你可以看高速计数器的值啊,

网友B:
将高速计数器值每隔1秒保存一下。用当前的高数计数器值与前次的高速计数器值比较,大于表示前进,等于表示停止,小于表示后退。

楼主:
谢谢了,我去试试

网友C:
我建议用带角度的模拟量编码器,将PLC内的数值变换触摸屏的棒图显示。

网友D:
高速计数器功能即可实现。

网友E:
是不是还要换算?

网友F:
位移带动编码器旋转就能测量位移量

网友G:
编码器信号传送给plc高速计数器或用接收频率50khz汁数器就可以了

网友H:
读入高速计数器的值,放在一个存储位置,在人机上设最大值和最小值,让机器自己去判断吧!
如何用编码器测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