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定位单元

楼主(2009-05-04):
由于本人没有用过三菱定位模块,我想知道有中文的编辑软件吗?程序是写入模块,还是写入PLC内。

网友A:
没有中文软件,程序写在PLC里。

楼主:
好像还有一种不用PLC也能工作的单元,它要用什么软件编程呢。

网友B:
程序写在PLC里,定位模块读取反馈PLC的数据。

网友C:
在PLC中编写

网友D:
三菱的定位模块虽然是通过PLC读写的,但多数还是要在定位模块中写入程序的,否则不能用。

网友E:
定位模块必须的要有驱动程序的

网友F:
学习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网友G:
直接写在PLC中就行了 定位模块里不用存储程序,用FROM/TO指令进行数据交换。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楼主:
我看了一下资料,加上各位的提示,了解了很多。
定位单元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