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站下载了好多个S200的软件都不行??乍了?

楼主(2009-05-04):
本人初学西门子,在本站下载了好多软件,可是就是装不下去~到底要怎么安装呢?请大家指点一下~~好像总是说少了什么SSF文件,到底怎么了呢?

网友A:
http://gongkongplc.sd.cn

网友B:
论坛上的200软件都没有问题
软件不好装要拷贝到根目录下安装的
不要放在桌面或很深的目录下安装
遇到这个问题都不会解决
说明你的一般计算机知识比较欠缺呀

网友C:
论坛上的200软件都没有问题
软件不好装要拷贝到根目录下安装的
不要放在桌面或很深的目录下安装
存放软件和要安装软件的文件夹最好不要有中文字符。

网友D:
把原安装文件放到磁盘根目录下安装就行了。
bnm00819

网友E:
我有简单的

网友F:
少了什么SSF文件?如果你是解压后安装出现的;不用解压直接安装.则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