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同电脑连接的通信问题

楼主(2009-05-04):
我使用一台笔记本电脑,用三菱的编辑软件编好了梯形图后,想传到FX1N--60MR中,可出现了联机后不能通信的现象,我很迷惑,是不是我的哪儿操作有问题?还是我的计算机的端口没有设置好。请哪位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1.你的NB是否用的是USB-RS232+SC-09?
2.检查端口设置?
下载积分:+1(fongxue) 鼓励一下!

网友B:
1检查端口设置
2查看软件的端口设置
3检查数据线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