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4):
我们公司要给我们做工控的电脑了,现在配那款笔记本较好,请大家推荐一下,主要是要适合做工控,我们自己配的是DELL  D630,大家觉得如何?

网友A:
d630 不错,我们现在正在用

网友B:
我现在用的,DELL D630,高配高分屏的,带指纹识别,蓝牙,无线等,CPU是T9300的那种,是自己掏的钱。
不过推荐如果不是自己掏钱的话,要E6400吧。
其实现在有没有COM口已经不是问题了。关键是散热好,稳定性高。运行速度快。

网友C:
华硕的也可以个人觉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用的,DELL D630,高配高分屏的,带指纹识别,蓝牙,无线等,CPU是T9300的那种,是自己掏的钱。
不过推荐如果不是自己掏钱的话,要E6400吧。
其实现在有没有COM口已经不是问题了。关键是散热好,稳定性高。运行速度快。

最后部分是关键所在,什么牌子并不是很重要

网友E:
DELL商务机,有RS232串口,价格贵一些,8000左右

网友F:
DELL D630有点老,但还不错。

网友G:
个人认为DELL D630还可以

网友H:
推荐x61带底座,大部分工控用的接口都有,而且很稳定,不超过8000;另外一个是用T400,速度很快,就是重了点。

网友I:
戴尔的不错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用的,DELL D630,高配高分屏的,带指纹识别,蓝牙,无线等,CPU是T9300的那种,是自己掏的钱。
不过推荐如果不是自己掏钱的话,要E6400吧。
其实现在有没有COM口已经不是问题了。关键是散热好,稳定性高。运行速度快。

关键是最后几点。关键是散热好,稳定性高。运行速度快。

网友K:
DELL D630也有很多配置,建议你自己选配置最好。

网友L:
关键是散热好,稳定性高。运行速度快,什么牌子不是最重要!

支持6楼说的

网友M:
使用Dell的机型楼主要注意了,天热的情况请务必不要放在两腿之间使用,否则命根有性命之虞~~

网友N:
引用 网友H:
推荐x61带底座,大部分工控用的接口都有,而且很稳定,不超过8000;另外一个是用T400,速度很快,就是重了点。
请问楼主X61是什么牌子的?T400是?

网友O:
是电脑都行

网友P:
联想带串口的

网友Q:
呵呵~~~公司舍得的话  还是军用的那种好啊,毕竟使用环境恶劣啊

网友R:
我的联想E42带232散热好,稳定性高买成3500

网友E:
DELL的商务笔记本最好 有232口的

网友S:
我用的是联想E43A   CPU2.0 双核 T6400    320G硬盘,4G内存,带串口,前天刚拿到,5300,价格还可以,唯一的缺点是预装VISTA这个垃圾系统!

网友N:
引用 网友S:
我用的是联想E43A   CPU2.0 双核 T6400    320G硬盘,4G内存,带串口,前天刚拿到,5300,价格还可以,唯一的缺点是预装VISTA这个垃圾系统!

把系统换成XP的,不可以吗?

网友T:
O(∩_∩)O哈哈~   怎么没人说神舟的呀( ⊙ o ⊙ )?

我觉得还是有联想的(IBM)ThinkPad SL400
2743BC7好哈    本人现在用的就是这个,性能还算稳定。

现在买7K都不到点  极其划算  还指纹识别呢  还有联想的专业技术在内。

网友B:
指纹识别并没有什么值得宣传的。
我刚开始用的就是神舟的,从2004年底到现在没从来没有出现过什么硬件问题。因为配置有点低了,现在的软件越来越占系统资源,所以自己又换了个DELL 630高配高分屏的【指纹,蓝牙,无线,智能身份识别卡等都有,制造的时候已经带了,去不掉,相当于不想用的也花了钱买了,指纹识别我只安装了驱动,没有起用】。
前几天5。1帮朋友买笔记本,联想柜台和DELL柜台是面对面的,联想昭阳的带COM口的配置低,【奔腾CPU】,塑料外壳,价格还高,送什么USB小台灯啦,清洁套装啦这些东西。DELL的金属外壳,无任何礼物,酷睿双核CPU。到最后还是选择了DELL。

网友U:
还是带串口的电脑要好点,
现在的那些USB转串口的数据线不是完全能代替的.
人与自然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V:
我的DELL  1310      轻便  最重要     三个月前买的5000块

网友W:
接口都不重要 ,只要运行速度好就行;

网友X:
我用DELL D620,带RS232串口(PLC编程线一般都是接RS232口).

网友X:
现在很多电脑都是USB接口,没有配RS232串口了.
如果电脑是USB接口,PLC编程线一般是RS232口,这样的话,就要加一条USB转RS232串口的线缆(一定要带软件驱动的那种,否则国能转换).

网友Y:
我也用DELL 630 价格6000 2GM内存/160G硬盘/独立显卡/酷2双核,真得物超所值.

网友Z:
自带串口的好一点,usb的有些功能用不了

网友P:
我正想买,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Z:
自带串口的好一点,usb的有些功能用不了

我的USB--RS232线,曾经很顺利连接过三菱FX2N-10GM,FX1N,0N,2N,3U,A,Q,系列PLC,F,A系列GOT,从F920-----A980,GOT1000等,SIEMENS的S7-200,300,400系列PLC,6RA70,6SE70等驱动器,LENZE的伺服驱动器,博世力士乐的伺服驱动器,OMRON的CPM1A,2A,C200HE,CQM1H,CJ1M等系列的PLC,。。。。
到目前为止,暂时还没有遇到不能连接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N:
请问楼主X61是什么牌子的?T400是?
是联想 thinkpad的,水货价格。

网友AA:
联想的感觉还不错

网友AB:
我用的是惠普NC6000,带串口的,很好用

网友AC:
DELL D630这款的确还不错

网友AD(2009-06-08):
我现在用神州天运F1600,价格才2650,一样的,能用就可以了,我原来还用过东芝8200,老掉牙了。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AE:
我用的是IBM T61高分屏,性能还行.就是没有串口,编程电缆都需要买USB接口的,有串口好.

网友AF:
HP的也还可以.

网友AG:
还是有串口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