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请教欧姆龙时钟应用???

楼主(2009-05-04):
各位高手,请问欧姆龙的时钟应用?当日期改变的时候有个触发信号怎么做?比如5号换6号的时候!换月的时候有个触发信号怎么做?请大家帮帮忙!感谢各位

网友A:
你可以改成定时与计数组合嘛,这样你就可以把你要给客户用1个月的话你就给他禁用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