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系列读写程序问题

楼主(2009-05-04):
请教各位大大有没有遇到或能解决我这个问题!
我用台式电脑和PLC连接(用RS232)接口,读写程序都没什么问题,但我用我的笔记本读写程序(USB转九针)就遇到了问题,说我连接超时,可能波特率不对,可能通信线路故障,请问大家是否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A:
USB转九针不太好用,笔记本的建议用PC卡转RS232(本人两种电缆都用过)

网友B:
一般要检查USB虚拟出来的端口号是多少(在设备管理器里),然后在GX-Developer里的Transfer Setup里面将通讯接口更改对了就行了。
下载积分:+1(xxscwsry) 热心助人!

网友B:
如此操作:
http://www.ymmfa.com/bbs/read-gktid-8661.html

网友C(2010-05-16):
你把9针口的4-6 \7-8短接

网友D:
事实证明,市场上的一些USB转串口的线不好用,特别是用在三菱PLC编程上,如果是笔记本,建议用express转串口卡,这个有硬件中断,性能最接近主板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