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欧姆龙时钟的应用???

楼主(2009-05-04):
请问各位高手,我想实现在指定的时间或日期产生控制该怎么做???比如在5号换6号的时候产生一个触发信号该怎么做啊???还有就是在PLC断电的情况下也要产生结果,请各位老师帮忙,感谢感谢

网友A:
PLC斷電也要產生結果?
不要請老師幫忙,請神幫忙就可以了,PLC斷電還要有結果……超級的想象力。
Regards

网友B:
买个定时控制器,才50元,PLC多贵.
昆仑通态解密,Q系列运动模块,Q系PLC解密,S7-200 SMART解密,海泰克PWS-6XXX系列解密, MT6103ip/8070iE系列解密 FPXH GOT1000、GT11、GT12、GT32,台达DOP-A57、DOP-B10屏,ES2,汇川HU1,HU2解密 QQ微信:1056748134 ,手机13959970662 ,www.qzlygk.com

网友C:
我也在寻找解决的办法啊,有大侠指点没?

网友D:
要看型号,cp1h和1l可以直接读取plc的日期,别的可能要用一些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