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关于MEWNET

楼主(2009-05-04):
各位好:
小弟在连接松下PLC的时候他说什么MEWNET设备设置不对??请问这个是什么东东?应该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A(2010-08-23):
同样的问题???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B(2011-05-07):
这是通讯错误! 当时我也是,我用的是USB-RS422 FOR FP1编程电缆, 在安装了USB驱动后 你们与PLC通讯时肯定也选的USB吧!呵呵
这肯定错了! 你们要在计算机 的硬件设备里找到你刚刚安装的USB驱动设备对应的生成了一个串口设备。在和PLC通讯是还是利用串口通讯并选择在硬件设备里你安装的新的串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