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有谁知道触摸屏直接用CANBUS总线与PLC通讯的改造方法案例啊?

楼主(2009-05-04):
各位前辈,有谁知道触摸屏直接用CANBUS总线与PLC通讯的改造方法案例啊?
我这里有台机器用BECKHOFF的BX3100做的,老外在CANBUS总线上挂了个可编程的控制按键板,板上有个能显示8行英文字符的液晶屏。据说是液晶屏的显示程序保存在BX3100中,PLC上电时通过总线将控制菜单传输到显示屏,这样可以设定及修改设备运行参数。现在板子坏了,这块板可是天价,我想用个触摸屏替换,请各位给意见啊!

网友A:
老兄,你的这个BX3100好像是PROFIBUS,
看看附图:
[attachment=22931]
附件设置隐藏,需要回复后才能看到
下载积分:+2(hwsim)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4(zyfzxh)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2(虎门) 热心助人!

网友A:
ProfiBus 案例
附件设置隐藏,需要回复后才能看到
下载积分:+2(hwsim)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2(虎门) 热心助人!

网友A:
您可以试一试问这个MODBUS卡, 应该比起PROFIBUS 卡便宜,
而且MODBUS 更通用,
就比如使用PRO-FACE, 就可以直接连接MODBUS, 如果是PROFIBUS, 就要多买PRO-FACE PROFIBUS SLAVE卡。
附件设置隐藏,需要回复后才能看到
下载积分:+2(hwsim)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2(虎门) 热心助人!

楼主:
对,BX3100只能做profibus从站

网友B(2009-09-26):
什麼好東東,藏著捂著!

网友C(2010-01-14):
有学习就是好的
加垒电气

网友D(2021-05-01):
KANKANXUEXIXIA
编程改造-电话13826569275

网友E:
努力学习
隔行如隔山

网友F:
触摸屏直接用CANBUS总线与PLC通讯的改造方法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