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4):
        我要在触摸屏做一个设值按钮来控制电机的转速,数值是0-4000,但要求按钮上的数值是电机转速0-1460,怎么办?
望不吝赐教。

网友A:
意思是触摸屏上设置为0-1460而实际PLC中数值是0-4000这样,并且是线性的趋势??

这样,将触摸屏上设置的数值除以1460并乘以4000,就能得到想要的结果。
那么可以在PLC程序中作一段程序,将PLC读取的0-1460经过以上公式处理后得到0-4000;
或者利用触摸屏的脚本功能,在触摸屏中将0-1460转换为0-4000后在传送到PLC供使用。
  • 下载积分:+2(zyfzxh) 热心助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触摸屏上设置为0-1460而实际PLC中数值是0-4000这样,并且是线性的趋势??

    这样,将触摸屏上设置的数值除以1460并乘以4000,就能得到想要的结果。
    那么可以在PLC程序中作一段程序,将PLC读取的0-1460经过以上公式处理后得到0-4000;
    或者利用触摸屏的脚本功能,在触摸屏中将0-1460转换为0-4000后在传送到PLC供使用。

    解释的很清楚,谢谢了,正在学习中

网友C:
    谢谢了,正在学习中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也很了解我的意思,解释得也很清楚,可是我还是不能够做到。
        如果用除法指令会有余数,这样得到的结果是不是有差异?当然,我只了解整数除法指令,是不是应用浮点数除法指令?
        如果我用整数除法指令后,再用乘法指令,余数会不会参加运算?怎样参加运算?
        还望大家继续赐教!

网友D:
    先乘后除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也很了解我的意思,解释得也很清楚,可是我还是不能够做到。
        如果用除法指令会有余数,这样得到的结果是不是有差异?当然,我只了解整数除法指令,是不是应用浮点数除法指令?
        如果我用整数除法指令后,再用乘法指令,余数会不会参加运算?怎样参加运算?
        还望大家继续赐教!

    取决于你的PLC是否支持浮点数。如果不支持浮点数,那么是一定会有些许差异的,但是就我看来,这些差异可以忽略不计的。

    即使你先乘后除,仍然会有数据上的差异。

    而使用触摸屏的话,你或许需要使用欧美系和日系中的富士。因为这些触摸屏是支持浮点数的。

    反之,你使用这些触摸屏的话,无需再PLC对此编辑程序了,直接使用触摸屏提供的功能就可以了。

    如富士:

    直接填就可以啦。

    Regards

网友F:
        我觉得这个问题,多思考一下可解决,16为整数除法精度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G:
    学到了6楼这招

网友H(2009-06-10):
    谢谢了,正在学习中。

网友I:
真的可以试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