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请教:CP1H编程用连USB口,那里买啊,什么型号?

楼主(2009-05-04):
CP1H编程用连USB口的编程线,那里买啊,什么型号?
Q系列运动模块,Q系PLC解密,S7-200 SMART解密,海泰克PWS-6XXX系列解密, MT6103ip/8070iE系列解密 FPXH GOT1000、GT11、GT12、GT32,台达DOP-A57、DOP-B10屏,ES2,汇川HU1,HU2解密 QQ微信:1056748134 ,手机13959970662 ,www.qzlygk.com

网友A:
电脑市场有的,要买有屏蔽层的。否则不太好用

网友B:
你打个电话问一下不就知道了!800-820-5435

网友C:
就是USB打印機連線,你去電腦市場一問就知道了,幾元錢一根。
Regards

网友D:
我用的就是打印机线。

网友E:
用普通打印机线足矣,包括三菱Q02H系列以上的。

网友F:
我也用的打印机线

网友G:
就是USB打印機連線,说的对!

网友H:
我在淘宝上买的,USB2.0,8块1根,不算运费

网友I:
我用的打印机线 可以。

网友J:
用USB下载还行,最好不要用来监控制调试程序

网友K:
我也是用的打印机线
充耳不闻
请教:CP1H编程用连USB口,那里买啊,什么型号?
http://ymmfa.com

网友L:
到市场上买打印机用的USB线就可以

网友M:
USB打印機連線,到处都有

网友N(2009-07-24):
到数码广场之类的地方买根打印机的数据线 最好是惠普的 就OK了 别花冤枉钱 去买什么原装的什么的 我就是用的打印机的数据线

网友O(2009-12-03):
普通打印机线就可以用,5快钱一条,装上驱动就可以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C:
就是USB打印機連線,你去電腦市場一問就知道了,幾元錢一根。
Regards

网友Q(2011-04-13):
CP1E的USB数据线与CP1H的是否一样啊,都可以用打印机的线吗

网友R:
引用 网友C:
就是USB打印機連線,你去電腦市場一問就知道了,幾元錢一根。
Regards
是呀,就是普通的打印机线,买带屏蔽的质量好点的就行啦。

网友S:
就是普通USB打印机的连接线而已